电动机节能

楼主(2009-02-11):
利用电动机星三角转换技术能否实现节能效果?能节多少?请较各位老师!

网友A:
星三角是启动时减小启动电流用的;

网友B:
星三角启动只是一种启动方式,不节能!使用变频器节能是目前应用最为普遍、最易实施的调速节能方法。

网友C:
看情况,工艺准许的情况是可以的,如,过去我供职的一家公司,我们就对其中一台风机改成了星三角转换,风量要求大的时候三角形运行,风量小的时候星型运行,根据工艺自动转换。节能效果较好。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能啊
要想节能只能从你的机械方面入手
改变工作模式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E:
角运行的电机如果实际工作功率基本在百分之六十五以内对负载转速要求不高的,可以改为星运行还是很节能的,判断必须准确,弄不好会损坏电机的,

网友F:
星三角转换是不能节能的,主要用于小电流启动,减小对电网的影响

网友G:
普通电机采用变频器控制,节能效果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