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2):
现在很多变频器生产厂商为了降低成本,在小功率段使用单管模块,请问各位大虾:什么是单管模块?和双管有什么区别呢?用了之后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A:
用是一样的的用,成本低,就是容易坏

网友B:
一个桥臂上有两个管子,单管就用两个,双管就只要一个就行了。双管体积小,成本和维修成本高,一坏就要换一个桥臂。单管哪个坏了就换哪个,不浪费。现在很多大功率的都是用单管并联来用,能降低不少成本。但是驱动和保护就麻烦些。

网友C:
单管的容易坏吗?分立的不如集成的吗?似乎没有道理。就是麻烦点,只要省钱,一般中国人不怕麻烦的。嘻嘻

网友D:
看来单管也是无所谓的,只要厂家给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