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

楼主(2009-02-12):
公司用的是S7-300PLC,星三角控制是用变频器(变频器有专门的控制柜),当切换到变频器运行时,机器上的编码器的信号输入,各种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的信号都会全部乱掉(模拟信号是接入工控机模拟量输入端子)

网友A:
这是抗干扰措施没有做好;
只能从给PLC供电电源隔离、调整布线、变频器加电抗器及滤波器等方面来改进;

网友B:
出现了干扰问题就很不好办,只能从接地、换好的屏蔽线、处理电源、、、等方法试试看了。

网友C:
变频器不要与PLC装在一个机柜里,单独装在有良好接地的小铁箱里.控制线和信号线要与动力线(特别是变频器的电源进出线)分管子做走线,不能混在一起.

网友D:
规范走线,保证接地良好。

网友E:
换成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该电缆的铠装层是高导磁率材料,与高导电率材料的内屏蔽层之间有绝缘隔离,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楼主:
谢谢大侠们~~收益良多!

网友F:
用变频器还用星三角???

网友G:
各种信号都有干扰的话,这个干扰应该相当的大了,再仔细查看一下了

楼主:
是星三角切换之后用变频器~~

楼主:
如果接增量编码器的时候,用灰皮线先接入中途箱,中途箱到电柜用屏蔽线会有干扰吗?是不是屏蔽线中间不能断开的?这样才不会有干扰?

网友H:
各种工况都需考虑

网友F:
能否请楼主说说贵公司用变频器还用星三角设计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