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2):
力扬PLC输出接负载,不能直接接负载,要通过中间继电器或者接触器过渡一下。现在我问一个问题,输出能不能接220V电压呢,C0 、C1等公共端能接火线吗?

网友A:
如果是晶体管不行的,如果是继电器的你可以找下它的技术说明,一般可以接220V的,但还要看电流是多少

楼主:
就是二次控制电路接一个交流接触器而已。

网友B:
呵呵;
带接触器的话还是加是间继电器吧;
不论PLC本身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C:
输出最好是接一个中间继电器,220V的电压很容易损坏PLC。

网友D:
继电器输出型一般有2~4个公共端子
各个公共端块单元可以驱动不同电源电压系列(AC220V,AC100V,DC24V等)
我们可以理解为继电器的辅助触点
CO、C1为辅助触点一端的公共点

网友E:
可以用PLC的24V接小型继电器过渡后再接220V设备.

网友F:
要看具体型号的,一般继电器输出可以直接接负载的,也可以接220V

网友G:
继电器输出的可以接220V交流控制电压。

网友H:
西门子的是可以,力杨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