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2):
1151 DP型差压变送器
测量气体
目的:测管道进出口压差
病症:表头没有数值,变送输出的4—20mA信号也没有
接线:就2根信号线,正负都正确,24V电压也有,阀门打开了,表头处的二极管也没坏,气源一直都有一定有压差。(新安装的差压变送器)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请教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新的也有可能是坏的,你再换一个新的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如果接线正确,就是没有差压也应该有4MA的输出,要养成仪表使用前的校验习惯,这样就主动多了。

楼主:
谢谢指点,我刚接触仪表需要多学习。
表可能坏了的话可以通过其他什么方式可以测出来呢?

网友C:
把气体充满管道,堵上后,再看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哦

网友D:
有可能是表头坏了,最大的可能是那个数字表头的插板的质量不好,接触不好,检查方法就是把插表头两端短接,看电流可否有.....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嘿嘿 LZ我没说错吧?

网友E:
拆下来校验一下,看看坏没坏。

网友F:
l楼主 怎么好了的

网友G:
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可以调到4MA输出,调不到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