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2):
昨天和今天收到两起案例都是这样:风机水泵型的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上,自身的PID控制,但是总是报OU3(恒速时过电压),这种报警风机上比较常见,就是风机的惯量反馈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造成过电压报警,只要把加减速时间延长一点基本上问题就能解决了,但是PID控制不受加减速时间影响啊,再说这种负载的变化是极缓慢的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呀,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

网友A:
系统报故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的报故障,另一种是假报故障。你应该确认一下是那种情况,监视直流母线电压,看看报故障的时候,是不是真的高?

网友B:
我们在做工程时出现过这种情况,变频器就自己停机了,找了好久也没有原因。后来在半夜被叫到现场:发现电压已经超出420了V了,原来是客户的变压器很老,夜间不用电的时候正是水泵运转的时候,电压就上来了。

网友C:
晚上是容易过电压的
我昨天晚上烧了一台笔记本的电源,可能当时电压有250V,我也没有测量

网友D:
管路上装个回流装置可能会帮到你。不一定是变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