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2):
普通的RS-232到RS-485接口转换器和三菱的FX-485PC-IF转换模块的功能是否相同?能不能通用?

网友A:
呵呵;

FX-485PC-IF转换模块是计算机与三菱PLC组成1:N网络连接时用的;
用普通的没有试过;

网友B:
最好买原装的,有些仿造的也不错,价格便宜多了.只要是PLC专用的转换器还没见过不能用的(必须装驱动哦).

网友A:
这个不是USB转换过来的,RS232/RS485是不用驱动的;

楼主:
期待有条件的做个实验发表下!!谢谢!!

网友C:
这得看RS232/RS485和三菱的FX-485PC-IF转换模块的定义是否相同啊 ?

网友A:
呵呵;
用FX-485PC-IF转换模块的不多;
找用过的人做实验不好找;

网友D:
直接用国产的普通的可以的
我用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国产的普通的可以的
我用很多的
按照此说法是可以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