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块

楼主(2009-02-12):
FC和SFC的用法上有哪些异同,S7-200的能调用功能块么

网友A:
FC与SFC在使用上完全一样,无任何异同。

不同的是:SFC固化在PLC的ROM中,不占用存储空间而已。

S7-200不能调用,只能调用子程序。

网友B:
s7200中没有SFC功能块。FC和SFC是300中的功能块,FC是用户定义的的SFC是系统自带的。

网友C:
200比较简单,只有子程序和中断,没有功能块的

网友D:
heheh  3楼的说的好形象哦
受教育!!!

网友E:
7楼,三楼说啥了,让你这么激动,我就看到两个字“支持”,难道我老了,看不懂了

楼主:
FC功能块我知道怎么调用了。DB块是怎么调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C功能块我知道怎么调用了。DB块是怎么调用的?

DB是存储空间,因此您需要使用绝对地址或者相对地址的方式读入。

例如 L DB1.DBW0

认真的读编程手册会有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