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类型的选择

楼主(2009-02-12):
plc输出类型的选择,继电器型,晶体管型,可控硅型。各用在何种工况下

网友A:
晶体管型,主要有个可以高速输出特点,好多小型PLC的晶体管是可以用脉冲来定位的,晶体管负载能力差
继电器的,反应比较慢,寿命也相对短些,但负载能力要大些

可控硅用的比较少的,像三菱的基本上都不备这货的

网友B:
目前可控硅型的只能从国外定货;
继电器:可以直接带交流及直流负载,额定电流大,但动作慢,有使用寿命限制;
晶体管:只能带直流负载,电流小,响应频率快,无寿命限制;
可控硅:只能带交流负载,速度快,电流相对也比较小;

三菱FX系列有一些进口设备上有可控硅型的;碰到比较多的是FX2N-80MS的;

网友C:
我一般用晶体管型号的,小负载没问题,大负载加继电器.输入都是一样的(没有继电器输入的PLC的).

网友B:
呵呵;
富士的NB1就是继电器输入的;
输入与输出是混合型的;

网友D:
工程上一般是用晶体管加外部中继的做法,比较安全可靠。呵呵

网友B:
呵呵;几乎所有的PLC都是用在工程上的;
但我们小型机销售的继电器输出的至少80%,不到20%是晶体管的;

网友E:
一般用晶体管的较多,直流电,速度快,开关次数多,但带载能力较低
继电器的速度慢,交直流都有,带载能力大,使用次数低

楼主:
我买的都是继电器型的

网友F:
没用过可控硅的
晶体管和继电器的经常用

网友B:
可控硅的包装三菱、OMRON、SIEMENS都有生产,只是全部没有在中国市场上销售;

一般输出点动作频率不是很高的话可以选继电器型的,三菱、OMRON的继电器型的价格还要低一些(SIEMENS的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