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2):
更多:http://www.mc-saic.com/http://www.mc-saic.com/
1.固定误差:整个量程内,被检表读数与标准表值总相差某一个固定值,重新起针,调整安装位置即可.
2.线形误差:整个量程内,被检表读数与标准表示值之差成比例地增大或减小.
引起误差的原因是仪表的传动比发生了变化.误差成比例地增加,将扇形齿轮与连杆间的螺钉向(右)外移,减小传动比.反之成比例地减小,则向(左)内移,反复调整.
3.非线形误差:仪表误差随压力升高或减小,由正值------负值,或由负值-----正值.其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全行程中指针的转角大于或小于270度.调机芯.
误差由正值------负值,顺时针旋转机芯,或将弹簧管自由端与连杆连接的螺钉外移.
误差由负值------正值,逆时针旋转机芯,或将弹簧管自由端与连杆连接的螺钉内移.
注意:此法可将非线形误差调整为线形误差,在按线形误差调整.

楼主:
3.非线形误差:仪表误差随压力升高或减小,由正值------负值,或由负值-----正值.其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全行程中指针的转角大于或小于270度.调机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