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2):
PLSR中有一个速率
请问这个速率到底是什么,假如我用它控制步进马达的话?
是指马达的每秒走到角度???

还有PLSR第二个参数是输出脉冲
这个脉冲与第一个参数速率没有任何关系吧?

网友A:
PLSR格式如下:
PLSR D0  D10 D20  Y0
D0为最高频率;对应电机转速;
D10是总的脉冲数,对应电机转过的角度;
D20是加减速时间,对应电机从0到D0设定的时间;

网友B:
因为多少个脉冲能让电机转一圈这个在设置好后是可以看成不变的,
那么PLC发出的频率越快,电机转速就越快,所以脉冲频率决定速度,
同时脉冲越多,电机转动的角度就越多,角度越大,走的距离就多,所以脉冲数量决定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多少个脉冲能让电机转一圈这个在设置好后是可以看成不变的,
那么PLC发出的频率越快,电机转速就越快,所以脉冲频率决定速度,
同时脉冲越多,电机转动的角度就越多,角度越大,走的距离就多,所以脉冲数量决定距离

请问“脉冲频率决定速度”有公式吗?

“脉冲数量决定距离”这个有公式吗?

网友B:
自已算吧
知道频率,那就知道每分钟能发多少脉冲,电机转一圈要多少个脉冲,那就可以算出每分钟电机转多少圈,这就是转速
知道发出的脉冲数量,也知道电机每转需要多少脉冲数,就知道这些脉冲能使电机转总共转多少圈,那就可以走了多少距离
就是一些四则运算

网友C:
脉冲指电机共转过多少角度
速率是指电机能1s转过多少角度的速度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