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9-02-12):
请问各位大侠,我现在在做一个变频器通讯的事情,有些问题希望大家能帮忙指导下。
就是使用变频器的串口来读取变频器的运行状况,还有能否读取一些传感器送到变频器里面的量。
谢谢。

网友A:
用什么厂家的变频器呢,
和什么通讯,用什么来读取,电脑?PLC?

网友B:
不是太老的变频器都能用通讯的方式读出变频器的参数。还要有一下显示这些参的,也通过通讯的方式,连起来,具体你看一下说 明书。

网友C:
呵呵;这可不一定的;
要看具体的变频器,还有用什么来读;

网友D:
首先是肯定的回答 其次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E:
可以先送到PLC里,然后由PLC与变频器通讯比较简单
传感器直接与变频器通讯的也有,只是不普遍罢了

楼主:
是三垦变频器,想用一个触摸屏把数据读取显示运行状况。谢谢各位。

网友A:
没有PLC吗?
三菱的变频器和PLC直接连接控制是做过
你这连接先要确认你选择的触摸屏能不能连接控制这变频器

你要读取的传感器的到变频器的又是什么信号?

楼主:
没有采用PLC。这个就是控制水泵的一个系统,传感器检测到的信号给下面的一个中心处理器,中心处理器根据检测到的信号计算给变频器一个输出频率。现在要改造就是把这个变频器的运行状况给送到触摸屏上显示,但是这个中心处理器是别人做的,里面的通讯没有给出,所以能否直接从变频器上读取这些运行状况的数据呢?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那根据这个系统采用哪款触摸屏好呢?PLC选用西门子还是三菱的呢?并且一般什么型号可以满足要求?谢谢。

网友A:
如果有PLC,触摸屏选什么就没什么大关系,5.7寸的差不多,触摸屏和PLC连接没什么难点
这里难点是变频器和PLC之间的通讯,要根据变频器的协议用PLC编程了
三菱、西门子应该读可以,小型的就行

这样的工程几个东西最好选用同一品牌做要好些

楼主:
如果没有采用PLC,而直接采用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触摸屏上的另外一个串口跟GPRS串口模块通讯,可以吗?能不能工程实现,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