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2):
g代码 组别 功能 附注
g00 01 快速定位 模态
g01 直线插补 模态
g02 顺时针圆弧插补 模态
g03 逆时针圆弧插补 模态
g04 00 暂停 非模态
*g10 数据设置 模态
g11 数据设置取消 模态
g17 16 xy平面选择 模态
g18 zx平面选择(缺省) 模态
g19 yz平面选择 模态
g20 06 英制(in) 模态
g21 米制(mm) 模态
*g22 09 行程检查功能打开 模态
g23 行程检查功能关闭 模态
*g25 08 主轴速度波动检查关闭 模态
g26 主轴速度波动检查打开 非模态
g27 00 参考点返回检查 非模态
g28 参考点返回 非模态
g31 跳步功能 非模态
*g40 07 刀具半径补尝取消 模态
g41 刀具半径左补尝 模态
g42 刀具半径右补尝 模态
g43 00 刀具长度正补尝 模态
g44 刀具长度负补尝 模态
g45 刀具长度补尝取消 模态
g50 00 工件坐标原点设置,最大主轴速度设置 非模态
g52局部坐标系设置 非模态
g53 机床坐标系设置 非模态
*g54 14 第一工件坐标系设置 模态
g55 第二工件坐标系设置 模态
g56 第三工件坐标系设置 模态
g57 第四工件坐标系设置 模态
g58 第五工件坐标系设置 模态
g59 第六工件坐标系设置 模态
g65 00 宏程序调用 非模态
g66 12 宏程序模态调用 模态
*g67 宏程序模态调用取消 模态
g73 00 高速深孔钻孔循环 非模态
g74 工旋攻螺纹循环 非模态
g75 精镗循环 非模态
*g80 10 钻孔固定循环取消 模态
g81 钻孔循环
g84 攻螺纹循环 模态
g85 镗孔循环
g86 镗孔循环 模态
g87 背镗循环 模态
g89 镗孔循环 模态
g90 01 绝对坐标编程 模态
g91 增量坐标编程 模态
g92 工件坐标原点设置 模态
G5.1 功能是在18M加工圆滑刀具轨迹,开关参数Q1/Q0

注:
1.当机床电源打开或按重置键时,标有"* "符号的g代码被激活,即缺省状态。
2 . 不同组的g代码可以在同一程序段中指定;如果在同一程序段中指定同组g代码,.最后指定的g代码有效。
3.由于电源打开或重置,使系统被初始化时,已指定的g20或g21代码保持有效.
4.由于电源打开被初始化时,g22代码被激活;由于重置使机床被初始化时, 已指定的g22或g23代码保持有效。

编码字符的意义

字符 意义
a 关于x轴的角度尺寸
b 关于y轴的角度尺寸
c 关于z轴的角度尺寸
d 刀具半径偏置号
e 第二进给功能(即进刀速度,单位为 mm/分钟)
f 第一进给功能(即进刀速度,单位为 mm/分钟)
g 准备功能
h 刀具长度偏置号
i 平行于x轴的插补参数或螺纹导程
j 平行于y轴的插补参数或螺纹导程
l 固定循环返回次数或子程序返回次数
m 辅助功能
n 顺序号(行号)
o 程序编号
p 平行于x轴的第二尺寸或固定循环参数
q 平行于y轴的第三尺寸或固定循环参数
r 平行于z轴的第三尺寸或循环参数圆弧的半径
s 主轴速度功能(表标转速,单位为 转/分)
t 第一刀具功能
u 平行于x轴的第二尺寸
v 平行于y轴的第二尺寸
w 平行于z轴的第二尺寸
x 基本尺寸
y 基本尺寸
z 基本尺寸

fanuc数控系统的准备功能m代码及其功能

m代码 功能 附注
m00 程序停止 非模态
m01 程序选择停止 非模态
m02 程序结束 非模态
m03 主轴顺时针旋转 模态
m04 主轴逆时针旋转 模态
m05 主轴停止 模态
m06 换刀 非模态
m07 冷却液打开 模态
m08 冷却液关闭 模态
m30 程序结束并返回 非模态
m31 旁路互锁 非模态
m52 自动门打开 模态
m53 自动门关闭 模态
m74 错误检测功能打开 模态
m75 错误检测功能关闭 模态
m98 子程序调用 模态
m99 子程序调用返回 模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