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2):
想学PLC编程,只知道基本三菱编程,试问我下面要怎么学,西门子的

网友A:
首先编程要学会,三菱的编程学会了,再学西门子的就很容易了!然后最好能找个plc来上机练习。

网友B:
有些是相通的 可以参考的

网友C:
三菱的东西也包括好多的,小型的PLC,除了主机,还有特殊模块,模拟量、温控、定位通讯等
除了小型,还有大型的Q系列的
不只是PLC、还有伺服、变频器、触摸屏

网友D:
多练习,多实践就可以了

网友E:
先把三菱的学好,再说别的吧。呵呵

网友F:
知识都是相通的

网友G:
呵呵;
只知道基本三菱编程,那三菱的功能指令就慢慢学吧;
而且三菱除了FX系列小型机外,还有Q系列大中型机,功能更强,够你学一阵了;

网友H:
学编程,要学习其中的灵魂,然后再学各品牌的PLC时,只要学学不同的编程方式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学编程,要学习其中的灵魂,然后再学各品牌的PLC时,只要学学不同的编程方式罢了
能具体说说灵魂是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