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電機接線

楼主(2009-02-12):
請問大家一個問題啊,我現在用的是松下伺服電機,控制端口的7腳和41腳是要外接24V電源嗎,還是它自帶24V電源呢,我玫用過這個牌子的,怕接錯,謝謝大家先

网友A:
建议你到这上面去看看,也许能找到你所需要的。http://www.gkooo.com/sx/2112.htm

网友B:
最好把端口的接线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C:
外接24V电源,驱动器自己是没有24V电源的。

网友D:
一般都是要外接的,而且要和PLC共电源的

网友E:
有些伺服内部也有24V,不过松下不知道是否提供内部24V,如果有的话,也可以用内部,然而用外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