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2):
今天收到一封来信,其内容如下:

你好!想请教acs800问题
--------------------------------------------------------------------------------
我用一台ACS800控制电机做传动试验,电机先电动运行拖动轴连的发动机点火,发动机点火启动后,想通过控制油门大小及通过设置变频器的频率(转速)让电机发电运行(加载),使发动机能在2000rpm,2500rpm,3000rpm,2500,2000等几个速度点各稳定磨合1分钟。但此方式如何控制电机的频率(转速)使电机输出恒定的加载转矩。ACS800有DTC方式,通过设置其为转矩工作方式,给定一个负的转矩(加载),上位机给定后ACS800显示为0转矩。问题可能在哪 ?能否电话私下交流。我在大学实验室,应用经验缺乏,盼回复指教。

楼主:
回复:

发动机性能试验台,是由测功机和受试发动机组成的,两个机械同轴连接,当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测功机在发动机的传动下,做发电运行,通过控制测功机制动转矩,实现发动机在不同的工况下测试其所需要的参数,完成其性能试验。现在的发动机性能试验台架,都是由电力测功机组成测功机测试系统。目前最流行的是交流电力测功机。

测功机的控制方式,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
第一,恒转速控制,将测功机转速设定到发动机的所需工况点,然后通过控制发动机的油门,实现在同一转速下,不同转矩的工况,完成测试任务。一般在进行发动机的速度特性试验的时候,采用此种控制模式;
第二,恒转矩控制,将测功机的转速调节器屏蔽,采用转矩设定的方式,实现在同一转速下,不同的给定转矩,完成实验。而测功机的转速是由发动机的油门开度来控制的。这种应用针对的往往是发动机的负荷特性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