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2):
请问各位网友,若在0.2A到50A之间都能精确测量,要选择什么样的电流互感器。10A以上可在±1的精度内。

网友A:
你这个精度要求不高嘛,普通的电流互感器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B:
测量等级0.2S就够了
要带S

网友C:
用0.5级的电流互感器就够了

网友D:
应该0.5级的已足够了。

楼主:
说明一下。显示用的是数显表。当用50/5的互感器0.5级时,测量10A以上的电机,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但测10A 以下的电气设备,特别是1A以下的,显示只是0.9A不变,实际上只有0.3左右。
我分析是数显表的测量精度不够,但换表可以,问题是不能三天两日的换表、换互感器来适应生产。请教各位有没有通用的办法。

网友E:
你做什么用啊,加个转换开关妨碍使用吗.

网友F:
不要用互感器  用10(40)A电度表可以了

楼主:
回复7楼。是性能试验设备。用于测试机组中的各个电机的性能和绝缘情况。
            若用转换开关,互感器采用两套吗?

楼主:
告知各位,我已经基本有办法了。就是因为数显表的精度问题,只能再增加一块测量1A以下的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