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2):
本人是一名农电工,最近线损太高,怀疑有人窃电,也对某人一直怀疑,因为此人精通电子电器.此用电户的电表在自己院子外面,有一次抄表,抄到他的电表的时候,听见他家里的音响开的很大,理论上音响的功率很大,电表不应该不动,但是我发现表盘一动不动,我随即推开他住的房门,进去后,发现从屋顶下来一根铝线,然后用一个鳄鱼夹夹住,下边有一根三芯控制线,都是连接在一起的,线很长,也不知道接在什么设备上.之后他就耍赖,把我推出房间,我在外边叫了一会门后才打开,墙上的线都不见了.

我在这里想请教各位师傅,能给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注:此用电户为动力电,电表以上的电缆都无破损

网友A:
计量之前表前如果确认没问题那可真怪了,除非他利用零线当作相线。利用其它动力用户的三相不平衡,另外接了个地线,,,,,可能吗,,,

网友B:
应给是利用零线走表了,私自接的地线!

网友C:
你说的应该属于断零窃电

网友D:
窃电可耻,呵呵,好像把零线断了。

网友E:
真够可以的
那楼主怎么可以反击啊

网友F:
动力电就是三相的了
而用户的用电负荷是单相的
如果你的计量表是三相四线的
并且用户负载不平衡 的话你的表计量是不准确的

网友G:
断零窃电,方法,用一开关控制电表的零线,窃电的时候让电度表电压线圈建立电压,不窃电的时候断开开关,电压线圈无电压,电表就不走。进线零线采用折断的方法,皮还在,你看不出来。其他地方找地线代替零线。估计窃电者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不过手段不够先进。

网友H:
严惩不怠!

网友I:
原来这样也可以啊,是不是比较危险啊

网友J:
上报供电所抓他啊,这是电类从业人员的耻辱。

网友K:
你顺着他的线往下面查就可以查出来了 偷电就那么几种方法 你下次给他拍张照 他就不会低赖了

网友L:
不见得是什么高深学问,关键是你的电度表是什么样的?动力表有3相3元件的和3相2元件的,如果是第2种的话,中相是不计量的。

网友M:
给他装个漏电断路器,就可以搞定 了.

网友N:
这种方法如果有漏电保护器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