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计算题

楼主(2009-02-12):
我是一名学生,电工初学者。做题没把握希望各位师傅帮我看看做错了没有,如果错了您说一下哪里错了,谢谢了。

楼主:
没人回复是我对了,还是都忘了……

网友A:
你做的有错误。第一处错误就是戴维宁定理求R0有错误,RO应该是断开R3以后看进去除源后的等效电阻,R0=R2+R4//R5=10欧姆,再就是求开路电压也不正确,最基本的戴维宁求法没掌握。再就是解法也不对,R1因为和电流源串联,对于外电路可以省略R1,再将IS1和电阻R2并联等效为电压源(电压=IS1*R2=24V),然后将电路简化求出开路电压U0=24+2A*R2-18*R4/(R4+R5)=28V。 最后将R3带回,求出I3=U0/(R0+R3)=2A

网友A:
这是我的解法,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你在自己看看,有问题给我留言,或者发邮件

网友B:
看了一下,真的是想不起来当时学的了,惭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