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2):
现有一案例需用到激光传感器来测量板材长宽尺寸,而且板材的大小也是根据要求不断变化的,这板材一直在流水线上无测量基准的流走,请问怎么样解决才能达到最经济实惠的方法,成本一般需要多少

网友A:
说的情况不够清楚,
板材是矩形吗? 测量精度要求??  测量速度呢??
我认为要先把 板材 放正后再作测量。。

楼主:
板材一般都是长方形或正方形,就是放在流水线上,在线监测它的长宽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