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3):
手头一直有用UG430H,PWS6A00T,台达,屏通的10寸屏,主要和S7-313CPU通讯。现就UG430经常在工作中出现通讯错误,报警的屏幕号也不重复,重新CHECK又可工作一阵。CPU不动换过其他三种屏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请问用过的高手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呢。(用38.4加适配器通讯)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为通讯电缆未可靠接地造成~~~

网友B:
可能是连接的通讯电缆不可靠,换一根原厂的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