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3):
我想请问一下PLSR发送到脉冲,他的周期是怎么确定的?怎么算?

网友A:
呵呵;前两天刚刚说过;
PLSR指令后一个是最高频率,频率的导数就是周期;
对应脉冲ON/OFF周期各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前两天刚刚说过;
PLSR指令后一个是最高频率,频率的导数就是周期;
对应脉冲ON/OFF周期各50%;

“PLSR指令后一个是最高频率”这句话不太明白

网友A:
PLSR D0  D10 D20  Y0(或Y1)
后面D0就是输出的最高频率;
     D10是输出的脉冲数量;
    D20就是加减速时间;
都可以用常数来指定;
如D0用K500代替,就说明输出最高频率为500HZ;

网友B:
PLSR是带加减速的脉冲,开始和结束的脉冲频率是低的,中间一段是正常的高速频率,这个最高的频率就是指令后的到一个参数
有了最高频率、加减速时间,开始和结束时的频率PLC会自动计算的

网友C:
周期是频率的倒数
这个指令的频率是自动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