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3):
大家好,我今天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没有给脉冲指令的情况下,伺服电机自己旋转。旋转的速度是超级慢的,肉眼看不到的速度。
可是伺服驱动器的显示屏上却显示是0个脉冲。不知道怎么处理。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电机参数配置不好,优化一下就好了。

楼主:
怎么优化呢

网友B:
首先是确定你的电机的控制方式是速度方式还是位置方式
如果是速度方式,要调偏置参数的
如果是方式,看一下累积脉冲,应该是变化的,可能是干扰或接线太长了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是零点漂移,是速度控制方式出现的。可以用速度钳制功能,把速度限制低于某个速度,就可以解决零飘的问题。还有一种方法是零位校准,但是这种方法适用范围很狭窄,适用场合只是稳定的场合!

楼主:
哦谢谢大家。
我们的是零漂移,下午我调整一下。

楼主:
调整了,可是没用,仍然继续漂移了 ,我们是LUST的伺服

网友C:
你可以用速度钳制功能啊!一般伺服都有这个功能的!先大概看以下伺服转动的速度是多少,然后把钳制的速达略大于这个速度就可以避免零飘转动了!如果你用零飘校正的话,那么只要电压有波动,那么你就无法限制零飘的现象。

网友D:
太棒了,大家共同学习共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