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3):
(无正文)

网友A:
T0 T1是不要用复位指令的,楼主要多看书呀。

网友B:
怎么没有停止按扭的啊

网友C:
好像你去了最后一行,前面的还可以。不过M0是常ON了。呵呵

网友A:
呵呵,仔细看了一下,Y1是不会通的

网友D:
楼主,其实你把传统电路直接转换成梯形图就行了。
不需要用到指令。

网友E:
假如M0接通时Y0 Y1交替输出;
下面的梯形图就可以了;

网友E:
刚好被网站的LOGO给遮掩了,重发一个不带LOGO的;

楼主:
T0 T1不要复位吗? 我用FX-TRAN-BC 好像是这个软件,这里面的都需要复位的。不复位的话其常开点一直有信号,

网友F:
T0 T1是普通的计时器,不是累计型的,这样的计时器在前面条件断开时,会自动恢复到0的
下次条件再成立时,会从0开始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