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3):
在做恒压供水时,有些场合压力变化剧烈,就需要控制的精度高些。请问各位高手:变频器自身的pid,恒压供水控制器,plc这三种形式,哪种的控制精度高?各有什么优缺点?

                       谢谢各位!!!

网友A:
变频器自身的pid和plc的PID都一样,不用另加硬件了。恒压供水控制器没用过,不过要另加成本了

网友B:
不能说那种精度高,三种各有各的用途。

网友C:
精度和生产工艺这些有关吧,这几种都能达到你所需要的精度,不同的是应用场合、价格这些。现在恒压供水变频器和PLC控制用的比较多。

网友D:
控制器用的也不少,这三种都可以,PLC和变频器的调试要麻烦一些,工作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