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380电表咋么接

楼主(2009-02-13):
求教大家一个问题,两相380电表咋么接啊,谢谢。

网友A:
是三相三线制的表吗?两相的我还真没见过。

网友B:
我也没见过,真有这种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三相三线制的表吗?两相的我还真没见过。
对呀,是不是楼主搞错了。

网友D:
发个图片上来吧,我也没见过,让我们也开开眼。

网友E:
两相380电表,楼主你能说清楚点,是电度表、电流表还是电压表啊?不过我认为无论是什么表,接线都应该和单相的差不多吧,毕竟都只有两根线。

网友F:
三相200V的能不能改成单相220V的,怎么改请教,

楼主:
是电能表,有两相的啊,例如一个两相电焊机的电能的测量啊,着么测啊?

网友G:
啊?没见过????按端子号上1、3、5进
2、4、6出接啊!!或下进,上出啊!!这是计量表,一般在高压柜上安装,可以测电压、电流、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