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3):
电机直接上交流电时没有漏电现象,有变频器控制时外壳就带电,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机器接地不良。

楼主:
变频器接地不良,还是电机接地不良???

网友B:
应该是电机接地不良!

网友C:
电机接地不良

楼主:
电机直接三相供电是就不漏电,只要以转换成变频供电就漏电,电机确实没有接地。

网友D:
肯定是电机接地问题

网友E:
电机的问题,跟变频器嘛关系都没有!

网友F:
是用电笔测的还是把你电了?
感应电

网友G:
这是正常的,说明你的电机没有接地;
接地后就可以消除这种现象;
这是由于感应电引起的,通过调节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可以减小这个感应电,但要消除只能接地;
这种感应电用电笔量会比较亮,但电流比较小;

网友H:
电机接地和变频接地,再看看是不是电机接线的碰壳的地方。

网友I:
另外,你的电机是变频电机还是普通电机,如果是普通电机这种情况可能会更明显,好好检查一下电机的接地情况!

网友J:
接地不好造成的,产生原因是,变频器高频载波感应出来的类似静电的一种现象。

网友K:
电机接地不好造成的!

楼主:
可为什么在不接地的条件下,直接上380v的交流电就没有漏电现象????用变频器拖动却漏电了??

网友L:
变频器控制电机的时候电机绕组通过的波形不是正弦波,而是由脉冲列组成的矩形波。因此会在电机外壳上感应出较高的电压。变频电机必须要可靠接地。

网友M:
几个可能

要么你的电机没有可靠接地

要么电机的绝缘出了问题,或者绝缘等级不高,因为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是经过整流后的,峰值AC380V时有DC560V左右,如果电网不稳定,高的时候峰峰值在六百多

网友N:
电机接地不好造成的,电机外壳上是感应电压

网友O:
是变频器本身输出的问题,变频器运行时产生高次谐波的原因,电机做好接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