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运行问题

楼主(2009-02-13):
各位兄弟帮忙解决一下,我用了黄山修复软件后Intouch就不能用,我重新安装报1702错误,见附件!!

楼主:
补充:我换了一个KEY是这样,换了安装软件也是这样。

网友A:
这是Windows 系统出现错误,1702 绑定句柄无效。你把操作系统恢复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