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3):
我有几台表都有故障不知怎么修呀,请教那位大侠有修过的。请帮帮小弟呀

楼主:
各位大侠发发言呀

网友A:
你把故障现象,怎么坏的等等这些最基本的描述清楚啊,就这样什么也没有说我们怎么帮你?

网友B:
是啊,我的万用表测直流0-20mA的也坏了,去市场上问了一下,没有修的

楼主:
有两台测试时那个校正标示“CAL”一直闪,还有一台一开机就显示A:D LINK  FAIL

楼主:
先谢谢各位大侠了,故障现象上几个图

网友C:
直接找HP生产厂家呀。回厂修理。

楼主:
大哥那仪器停产了,厂家肯定会说没配件,买新出的型号吧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HP生产厂家呀。回厂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