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启动问题

楼主(2009-02-13):
我有一台220KW水泵,用施耐德软启动ATS46C25N控制,因电机浸水,后经烘干,测量绝缘电阻大于5MΩ,但在软启动后,电流无法跳转,求助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流无法跳转,什么意思?是说电机一直维持在启动状态吗?麻烦你再把问题说清楚点。

网友B:
没说清楚,重说

楼主:
电流不跳转是指电机在启动后达到最大电流没有跳转到正常运转时电流状态.

网友C:
不跳转有可能是软启动器的问题
再就是你的电机的额定电流变化了,因为电机线圈的故障

网友B:
量一下起动不跳转时输入电压,及输出电压,是不是低电压限制了,再看一下起动时间。是不是在你想要的时间内,220KW我们一般设在8-15秒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