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3):
编程软件使用GX  7.08  8.34  用串口电缆SC-09 连接A1SH  PLC 总是连接不上

用这条连线连接FX系列  A2A A2US的都没有问题

电脑串口没有问题

也没有什么干扰 总是不能连接

请教原因!

网友A:
连其它A系列的没问题,那现在这个以前有没有连成功过,这个编程口是不是好的

网友B:
呵呵;换条质量好点的SC-09试一下,另外不要用USB转换的COM口,要用电脑自带的COM口;

楼主:
不是USB转接的
连接其它的PLC也不能连接
还需要三菱原装的电缆了? 看来

网友B:
呵呵;如果连A2US也不能连,就应当是电缆的质量问题;
如果确认能连上A2US,在相同条件下不能连A1SH,则可能是A1SH编程口有问题;

网友A:
和其它的PLC到底能不能连接,
开始说能连其它的
怎么4楼又说不能连其它的

楼主:
当然能连A2US  所以才奇怪
不可能A1SH的编程口都坏了 连了几台都一样

网友B:
呵呵;
在相同知条件下的话能连上A2US,就能连上A1SH;
换条带光电隔离的电缆试试吧;

网友C:
问题同上:试过同一台PLC(A1SH),同一条电缆,在其中一台电脑上能连接,在另外一台电脑上不能连接(A1SH),但这条线能连接其它类型PLC如FX。

网友D:
台式机的COM口使用时也要驱动吗?
用SC09连接时怎么才能通信???

楼主:
台式机的COM口使用时也要驱动吗?
用SC09连接时怎么才能通信???

台式机驱动什么呀!

网友B:
电缆质量不行;
换条好点的带光电隔离的SC-09就可以了;

网友E(2009-03-20):
这型号的PLC上 是不是用钥匙来切换 PLC  run stop 状态的啊?

网友A:
A的比较老,也比Q的大,上面是有钥匙来切换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