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3):
电工达人请进,接插座遇到问题,加米感谢

要给阳台增加一个插座,考虑从照明灯的开关边上拉一根线接,小区电工来了以后,打开开关面板后说,这个开关面板里面只有火线没有0线,是通过控制火线的通断来控制灯的开关的,疑问:现在的电线都是三芯或者二芯的,电线拉到开关这里,只拉了火线?那0线呢?故意不接?那是不是也应该有的?

网友A:
开关只是切断火线,当然就不能引入零线了,零线接到照明灯里了。

楼主:
大哥,多问一句,接火线到开关的这根电线一般是几芯的,如果是两芯的,是不是只用了其中一芯接火线,另一芯我有没有可能利用起来接到0线?多谢

网友B:
只要你想
把线换掉
就一定能成功

网友C:
开关上只需要控制火线就行,零先直接接到灯上。
有的开关上有两根进线,这是用两个开关来控制一个灯用的。

网友D:
开关上只有火线,你要是接插座的话,只能接灯头了。

网友E:
电灯是单相设备,构成回路的只有两根线,所以一般只需要控制火线的通断就可以了,零线和保护线从其它地方走,不经过开关的。

网友F:
呵呵;零线没有经过开关;
找到有插座的地方,一定有零线,用二根线引出就可以了;

网友G:
插座无论三眼两眼的还有灯都能找到零线

网友H:
告诉你一个办法,把灯的两根线短接后去掉灯,然后再把开关拆下,此时的两根线就是一火一零了,可以接上插座使用,但是建议功率不宜太大。

网友I:
您可以在加一根线到开关,一般预埋线都是独股线,重不多下线。

网友J:
你可以把接灯泡的两根线接在一起,开关的两根线就可以接插座了,不过灯就不能用了.

网友K:
难道没有单芯??????   一定要有地线!!!!!!!!!

网友L:
只是开关上没有零线,不是灯上没有零线
电线几芯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