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3):
如何在plc组态软件中改变压力变送器的量程

网友A:
呵呵;
压力变送器的量程是买产品的时候就已经定死了,一般是输出一个标准的4~20MA电流或0~10V电压信号;
  PLC上通过A/D模块可以转换成数字量;通过调节A/D模块的增益与偏置来调节对应的数字量;

网友B:
虽然传感器的量程是定死的,不过你你认是量称不是很精确的话,你也可以在软件里做一下设置。

网友C:
有些变送器还是可以调节的,如我们使用的康宇KYB18系列压力变送器就可以通过调节里面的电位器对下限值和上限制进行调节!

网友D:
在组态软件中只是设置一下,改不了实际的。通过设置的值,来计算测量的结果
具体要看你连的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