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4):
大家好,没有平衡缸的Y轴丝杠间隙打出来是不是假的?我们用的FANUC数控系统,根据测量的结果补偿1851参数是不是假的?测了几次丝杠间隙数值还不一样。
不吝赐教!

网友A:
Y轴是没有平衡的,做平衡只有Z轴才做配重平衡。如果每次所测不一样,那就只有换丝杆了。
丝杆正常使用寿命是一年。

网友B:
没有太看明白说的是什么
但如果测几次,丝杠间隙都不一样,这是丝杠精度的问题
如果这个值不大,也是正常的。如果大了,就是丝杠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这几天在忙生产,没有时间做进一步检查。
我们换过丝杠,但是角接触轴承间隙没有收,准备过几天机床停下来再检查一下Y轴丝杠。
我听有人说Y轴没有平衡做出来的丝杠间隙是假的,所以想问问大家的意见。

网友C:
什么机床啊? Y轴一般都不配平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