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4):
这段程序做了什么,对D309 D308 内部的数具

网友A:
WAND是字逻辑与指令;
WAND D309  H0FF  D360;
就是D309的二进制16位与二进制0000 0000 1111 1111进制与运算;
结果是高8位为0,低8位保持不变,存入到D360内;

楼主:
这个我是知道的,我想问的是D309的数传给D370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A:
呵呵;程序中不是写的很明白,D360与H100相乘后,再与HFFFF进行32位的与运算,结果就是存到D370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