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4):
根据日常维护、用户出现的问题,总结起来以问答的方式来一一解说,希望能给维护员工以及广大用户带来一定的帮助,达到根据故障现象来判断其原因,找准故障点,“对症下药”。
1.问:光纤收发器RJ45口与其他设备连接时,使用何种连线?
 答:收发器的RJ45口接PC机网卡(DTE数据终端设备)使用交叉双绞线,接HUB或SWITCH(DCE数据通信设备)使用平行双绞线。
2.问:TxLink灯不亮是什么原因?
 答:一、接错双绞线;
    二、双绞线水晶头与设备接触不良,或双绞线本身质量问题;
    三、设备没有正常连接。
3.问:光纤正常连接后TxLink灯不闪烁却常亮是什么原因?
 答:一、引起该故障一般为传输距离太长;
    二、与网卡的兼容性问题(与PC机连接)。
4.问:FxLink灯不亮是什么原因?
 答:一:光纤线接错,正确接法为TX-RX,RX-TX,或是光纤模式错了;
    二:传输距离太长或中间损耗太大,超过本产品的标称损耗,解决办法为,采取办法减小中间损耗或更换为传输距离更长的收发器。
     三:光纤收发器的自身工作温度过高。
5.问:光纤正常连接后FxLink灯不闪烁却常亮是什么原因?
 答:引起该故障一般为传输距离太长或中间损耗太大,超过本产品的标称损耗,解决办法为尽量减小中间损耗或是更换为传输距离更长的收发器。
6.问:五灯全亮或指示器正常但无法传输怎么办?
 答:一般关断电源重启一下即可恢复正常。
7.问:收发器环境温度是多少?
 答:光纤模块受环境温度的影响较大,虽然其本身内置自动增益电路,但温度超出一定范围之后,光模块的发射光功率受到影响而下降,从而削弱光网路信号的质量而使丢包率上升,甚至使光链路断开;(一般光纤模块工作温度可达70℃)。
8.问:与外部设备协议的兼容性如何?
 答:10/100M光纤收发器和10/100M交换机一样,对帧长都有一定限制,一般不超过1522B或1536B,当在局端连接的交换机支持一些比较特殊的协议(如:Cisco的ISL)而使包开销增大(Cisco的ISL的包开销为为30Bytes),从而超过光纤收发器帧长的上限而被其丢弃,反映丢包率高或不通,此时需要调整终端设备的MTU(MTU最大发送单元,一般IP封包的开销是18个字节,MTU为1500字节;现高端通信设备厂家存在内部网络协议,一般采用另行封包的方式,将加重IP封包的开销,若数据为1500字节,IP封包后IP包的大小将超过18而被丢弃),使线上传输的包的大小满足网络设备对帧长的限制。1522字节的包是增加VLANtag。
9.问:机箱正常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为什么会出现部分卡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
 答:早期机箱电源采用继电器方式。电源功率余量不足,线路损耗较大是主要问题。机箱正常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出现部分卡不能正常工作,当拔出部分插卡,剩下的卡工作正常,机箱在长期工作后,接头氧化造成较大的接头损耗,这种电源跌落超出规定要求范围,可能造成机箱插卡不正常现象。现对机箱电源切换采用大功率肖特基二极管进行隔离保护,改进接头的形式,减少控制电路及接头引起的电源跌落。同时加大电源的功率冗余,真正使备份电源方便、安全、使之更适应长期不间断工作的要求。
10.问:光纤收发器上提供的链路告警具有何种功能?
  答:收发器具有链路告警功能(linkloss),当某根光纤掉线时会自动回馈到电口(即电口上的指示灯也会随之灭),如果交换机有网管,则立刻反映到交换机的网管软件。

网友A:
光纤收发器,的灯亮不亮,不光是因为收发器本身的原因,光纤的故障也能造成收发器不正常。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用光外线光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