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4):
初学者请教前辈们

一个3相200V,200W的电机,电机额定电流为1.1A。
变频器控制,保护电流设1.1A,空载时候0.5左右电流,负载是叶片在焊锡中旋转搅拌,用手转转很轻松,就升到1.5,然后变频器保护,为什么电流会上升那么多?

电机什么部分损坏会产生大电流?

网友A:
你用绝缘电阻表测量一下电机的绝缘电阻,相间和相对地都要测量,很可能绝缘降低引起的!

网友B:
电机什么部分损坏会产生大电流?------------------------------------------------------------------------------------------电机对地、电机绕组相间绝缘击穿,电机绕组匝间短路,都可能引起电流上升,除检查绝缘外,用万用表检查一下三相绕组的阻值是否平衡。

楼主:
电机对地、电机绕组相间绝缘击穿,这些问题出现电机还能运转吗?

网友C:
星接角接啊

网友C:
3相200V国产没有这样的吧!
单项220变频=三相角接
三相380=星接

网友D:
空载电流正常的话,lz可以拆开电机看看转子铁芯与轴是否脱节。

楼主:
进口的,东方电机

网友E:
电机的额定电压不匹配
变频器和电机也不匹配

网友F:
转子笼条断啦

网友G:
用摇表摇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