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4):
用的是威纶HMI ,  写入一个数值输入元件,小数点两位. 离线模拟怎么输不进?

楼主:
接上张
是哪里错了

网友A:
在线模式输入后传输到PLC了吗?
可能 离线模拟 时触摸屏不与PLC通讯,。。。

网友B:
PLC上相应地址是否被占用;

网友C:
PLC的数值类型与屏上数值类型的对应性是否正确?请核实

网友D:
要显示小数,那第一个图中的显示中是不是要选单精度浮点
可以这样试下看看

网友E:
楼主是威纶屏,不过我没有做过小数点的数据,我想只选取[小数点以下位数]就可以了

网友F:
第一张图要选择“单精度浮点”

如果在PLC中用的也是浮点的话,第二张图中的''字数“要选“2”

网友G:
不需要选择“单精度浮点”的
离线时无法写入PLC的

网友H:
输入上限设为9999试试。

网友I:
想学习更多触摸屏的知识

网友J:
选择单精度浮点好一些

楼主:
谢谢, 各位回答中,有一个正确答案...   是我忽略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