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照明问题

楼主(2009-02-14):
我家里有个开关 开一下一盏灯亮,关掉再开一下两盏等亮.何解?

网友A:
电路设计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问题就是弄不懂原理 请指教

网友B:
等里面有个分组器可以带两三组灯
那个分组器二十几块钱

网友C:
现在的新型灯具中常有使用这种控制的,在灯上安装有专门的控制器,在墙上只用一个开关就可实现。

网友D:
如果灯里面有分组起的话,那么开一下两盏灯会同是亮啊,而不是开一下亮一盏,关掉在开亮两盏,我没遇到这种情况,但可以肯定灯里面有控制器,要不在灯具上!

网友E:
我家的灯也是这样的,我猜想应该是装在电灯里的分组器

楼主:
哪位有分组器的资料能共享下吗?

网友F:
吊灯控制器  电路怎么无法上传了?以前可以的?请朋友指教

网友G:
转贴原理简介:
 本例介绍的吊灯控制器,采用数字集成电路和晶闸管等元器件制作而成,使用时,通过控制原吊灯开关的羽合次数,即可选择吊灯的8种亮灯方式。
  电路工作原理
  该吊灯控制器电路由电源电路、计数/脉冲分配器和控制电路组成,如图:

电源电路由降压电容器C6、电阻器Rl3、R8、二极管VD2-VD5、稳压二极管VS、电容器C3-C5和晶体管Vl等组成。
  计数/脉冲分配器由集成电路lC和外围元器件组成。
  控制电路由二极管VD6-VDl8、电阻器R4-R7和晶闸管VTl-VW组成。
  S是原照明灯开关,ELl-ELlO是吊灯上的灯泡。
  交流220V电压经C6降压、VD4和VD5整流、VS稳压后,在滤波电容器C5两端产生+l2V电压。该电压一路经隔离二极管VD2供给lC;另一路经晶体管Vl等电子滤波及延时处理后,作为V2-V5的工作电压。
  IC的CP端 (14脚)通过由电阻器Rl和电容器Cl组成的抗干扰网络接至+l2V电源端。每接通一次开关S时,电源电位突变所产生的正脉冲加至lC的CP端,使IC计数一次,其输出端的高电平也移位一次。若连续关断、接通开关S,则IC的YO-Y8输出端将依次输出高电平,通过驱动晶体管触发相应的晶闸管导通,使吊灯点亮的灯泡由1只到8R之间循环改变,呈8种亮灯状态。
  第l次接通开关S时,IC的CP端得到第1个正脉冲,同时由电容器C2和电阻器R2组成的微分电路产生的正脉冲加在lC的R端 (15脚)使IC复位,仅YO端输出高电平,其余各输出端均为低电平,此时V2饱和导通,触发晶闸管VTl导通,A组灯 (ELl)点亮。
  当关闭开关S后,A组灯熄灭,电容器C5上的电荷通过电阻器R8快速泄放掉,为下一次工作做好准备。由于IC的16脚外接有储能电容器C3,所以在开关S断开后仍可维持IC短时间工作,并保持原有状态不变。
  当关闭开关S后,再第2次接通开关S(时间不超过2s)时,IC的CP端得到第2个正脉冲,IC计数,其Yl端输出高电平 (其余各输出端均为低电平),使V3饱和导通,触发V肪导通,B组灯 (EL2、EL10)点亮。
  当关闭开关S后,再第3次接通时,IC的Y2端输出高电平,使V4饱和导通,触发VT3导通,C组灯 (EL4-EL6)点亮。
  当关闭开关S后又第4次接通时,IC的Y3端输出高电平,使V5饱和导通,触发VT4导通,D组灯 (EL7-ELlO)点亮。
  当关闭开关S后又第5次接通时,IC的Y4端输出高电平,使V2和V5饱和导通,触发VTl和VT4导通,A组灯和D组灯同时点亮。
  当关闭开关S后再第6次接通时,lC的Y5端输出高电平,使V3和V5饱和导通,触发VT2和VT4导通,B组灯和D组灯同时点亮。
  当关闭开关S后再第7次接通时,IC的Y6端输出高电平,使V4和V5饱和导通,触发VT3和VT4导通,C组灯和D组灯同时点亮。
  当关闭开关S后再第8次接通时,IC的Y7端输出高电平,使V2、V4和V5均饱和导通,触发VTl、Vm和VW导通,A组灯、C组灯和D组灯同时点亮。
  当关闭开关S后又第9次接通时,IC的Y8端输出高电平,通过二极管VDl使IC复位,电路又将重复上述过程。
  若开关S关闭后时间超过2s再接通S,则IC将自动复位,无论原来是处于何种状·态,电路均会恢复到lC的YO端为高电平,A组灯点亮状态。
  元器件选择
  Rl-Rl2选用1/4W或1/8W碳膜电阻器;R13选用1/2W碳膜电阻器。
  Cl-C5均选用耐压值为16V的铝电解电容器;C6选用耐压值大于400V的涤纶电容器或CBB电容器。
  VDl、VD3和VD6-VDl8均选用1N4148硅开关二极管;VD2和VD4、VD5均选用1N4007硅整流二极管。
  VS选用lW、l2V的硅稳压二极管。
  Vl-V5均选用S9013或3DGl2型硅NPN晶体管。
  VTl-VT4均选用TLC336A型双向晶闸管。
  IC选用CD4017型十进制计数/脉冲分配器集成电路。

http://www.dzsc.com/dzbbs/pic_show.asp?id=11418

楼主:
辛苦各位朋友了 资料很全 谢谢

网友H:
里面有一个控制器,几十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