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4):
想问一下,GE9030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应该是-10v到10v。怎么有个点测量出的电压是24V,有时候会是-24V,并导致某些接变频器的设备会出现启动异常。是不是该模拟量输出模块的插槽有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已经更换了两块模拟量输出模块故障依旧。

网友A:
呵呵;+24V一般是模拟量的供电用的电源;
如果模块输出+24V,肯定是坏了;

楼主:
对,是模块上的点输出是24V。真是奇怪,看样子是模块插槽有问题了。

网友B(2023-03-09):
楼主,你好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了。最后是确认模块插槽出现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