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4):
     我是一名从事氯碱企业仪表维护的技术人员。虽然现场仪表维护工作在工控行业里是属于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工作了,但是作为工控人还是应该用心的维护好现场的仪表和设备。在三年多的实践中,虽然积累的经验不多,但还是想把它们搬出来和大家分享。内容主要是对现场设备的维护心得。
   今天说说电磁阀:电磁阀是用来控制流体的自动化基础元件。我所接触的是气动两位阀上用的电磁阀,用来控制气缸的供气和排气,从而实现阀门的开关。
   在维护中总结出了点自己的认识:

     第一点:这个电磁阀上有两颗4厘的内六角的固定螺栓,目的是把电磁阀固定在气缸上面,这里一般问题不大,但我遇到过螺栓和电磁阀抱死宁不出来。
我的建议
是用润滑油涂抹后再固定。这样螺栓和电磁阀体抱死的几率就很小。
    第二点:这块铁制的压板容易生锈,并且上面有两颗固定压板的螺丝,生锈腐蚀严重的话会拧不出螺丝。
我的建议
是用润滑油涂抹这块压板,防止生锈。
    第三点:这个地方比较重要,这里的电磁阀线圈和电磁阀的轴连接的地方,通过电磁阀线圈得电产生磁力的原理来控制电磁阀的动作。我遇到的故障中多数是电磁阀线圈短路的故障,需要更换线圈。这里电磁阀的轴上不抹润滑油的话就容易抱死,严重的话就要更换除电磁阀体以外的部分。
我的建议
是电磁阀线圈和连接轴之间要抹润滑油。
  上面三个地方都是需要保养的地方,需要抹润滑油,这样才能延长电磁阀的使用寿命。我这里通常是用3#通用锂基脂。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学习一下,支持原创。

网友B:
我们的电磁阀都是国外的,用了三年了还没有出现过线圈短路的现象!
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C:
学习了,顶,我们厂的电磁阀很少出毛病,一般是机械部分不好用了!

网友D:
不错,顶一下,共同学习

网友E:
我们用的电磁阀一般也不会出问题的
楼主说的是不是比较大的啊

网友F:
电磁阀维护好了使用寿命就长。

网友G:
支持楼主的原创文章!楼主单位是个氯碱企业,腐蚀性气体对电磁阀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从楼主的三个实例来看,问题的实质就是一个--------自动化设备及装置的防护问题。

网友H:
呵呵 我所见的电磁阀的故障中
机械原因占多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