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求助

楼主(2009-02-14):
我单位机械改造,想用plc内部软元件实现一个功能:有信号输入时,plc开始计时,设定时间为15分钟,但是每2分钟会再次输入信号,这就需要在plc内部可以同时记录8个到10个时间,当某个时间到规定时间是输出信号。我单位用的是三菱a系列的plc,请问各位大侠,用这个plc能不能写出相应的程序来,如果能,不知道哪位大侠帮帮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多用几个定时器就行了。

楼主:
大哥,能不能帮忙做个例子出来啊,哪怕就两三个分别计时也可以啊。我是一窍不通,但老大非要让我做,现学也来不及啊

网友B:
简单的定时器,你也没接触过吗
定时器的应用算是基本的东西了
你的描述还有很多不清楚,你的每次输入信号是同一个还是不同的
某个时间到,就输出,是先到的时间还是什么

网友C:
只要你看一下你用的软件的帮助,定时器你一天,一定能学明白。你看看吧。

网友D:
学会定时器用法就可以编这样的程序了

网友E:
看样你还是要先熟悉设备的工艺的,你说的情况不是很清晰
用多个定时器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

楼主:
输入的是同一个信号,所有定时器的输出是指向同一个目标的

网友F:
呵呵;三菱A系列的定时器比FX的要丰富的多;
几个定时器的逻辑你好好想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