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4):
我是一为学变频器的新手,昨天我去一家单位参观,设备科的主任听说我是学机电一体化,就给我出了一个题,就是在远方有一个启动停止控制器,如何实现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特来向大家请教!

网友A:
要设置参数和接线 不同品牌可能有些区别

网友B:
你的远程有多远、这些的具体品牌是什么呢

通过通讯做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网友C:
这个很容易做到,变频器里面要设定,不能两种控制方式同时起作用,一般情况下是本地控制的权限高于远程控制!

网友D:
就用端子启停吧,如果太远了,你就加个220V的中继转一下吧

网友E:
把变频器设制外部端子控制用两根线一根接com一根起动多远都可已

网友F:
用端子控制启停,远程用无线电遥控器实现

网友G:
这个很简单。由面板控制改为外控。放几根线加按钮。在参数上设定就搞定。你必须看你变频器的说明书就知道了。祝你成功之路上又进了一步

网友H:
应该用变频器的外部控制就行
用三根线

网友I:
通常意义的远程控制就是切换为端子控制,至于通讯就非通常所指了。

网友J:
看看说明书应该能搞定的!

网友K(2009-04-11):
利用GPRS技术安装组态软件实现计算机远程控制与监控

网友L:
根据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把<启动和停止运行方式>的参数设定为外部端子控制.将COM和FWD短接.不同的品牌说明书有差异,但大同小异.

网友M:
用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啊

网友N:
怎么远程控制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就用端子启停吧,如果太远了,你就加个220V的中继转一下吧
这个比较好用

网友P:
选择一种变频器,然后看说明手册就OK了,那上面都有

网友Q(2009-05-25):
改成端子控制,或者用串口控制。

网友R:
不知道楼主说的远程是多远,如果很远,还是通讯可靠。
按钮直接控制变频器,如果太远了,干扰比较厉害,加个继电器也不能解决太远的问题。但如果用485通讯,距离可以超过1000米,如果用了光纤,距离可以达到几十公里。如果用无线,短信控制器、GPRS的距离就是无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