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2-14):
我工厂有一个带漏电的空气600A总开关,在50米外有多个100A漏电空气开关下有断路噐到马达[380V3千瓦].马达漏电时600A的开关也跳了////??????为什么呢.能解决吗

网友A:
那600A开关和100A开关的漏电电流是一样的所以要一起跳
可将100A的漏电电流改为30mA的

楼主:
不一样了..600A的是250MA,100A的是30MA

网友B:
可能是600A开关漏电动作时间小于100A开关的漏电时间。

网友B:
可能是600A开关漏电动作时间小于100A开关的漏电动作时间。

网友C:
会不会是质量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600A开关漏电动作时间小于100A开关的漏电动作时间。

这个很有可能
再就是漏电点不止这一个

网友E:
漏电断路器选择时除了看它的漏电动作电流,还要看漏电动作时间。如你所讲,应该是漏电动作时间不一样造成。

网友F:
漏电动作电流600A的是250ma不动作电流好象是150ma,100A的是30ma.不动作电流是15ma.
1.漏电<15ma时100A的600A的不动作
2.漏电>15ma<30ma时可能动作也可能不动作.600A的不动作
3.漏电>30ma时100A的一定得动作.600A的不动作.
4.漏电<150ma时,100A动作,600A不动作.
5.出去一下,回来再写
6.漏电>250ma时,100A,600A都会动作.
7.以上分析只是为刚入门的兄弟了解,老鸟直接跳过.

  LZ这种现象应该是漏电电流>250ma,两个开关同时动作(漏电开关的动作时间设定都差不多,为零点几秒左右),为什么两个都动作?能不能让小的先动作,它如果是损坏的才让大开关动作进行保护呢?
   回答是不太可能(除非输入程序或在大开关上动手脚.它们没有人的思维),因为两个开关是同时动作的,就是大开关虽然已经检测到没有漏电电流了,但它做的保护动作已经无法停止了,就象我们打大锤到一半突然要停下一样的难.
   还有的现象是大开关跳闸了小的没反映,那是小开关动作太慢(不合格品),已没有维持它继续做动作的电源了.不能怪开关太灵敏

网友G:
就让马达不漏电不就好了?

网友H:
整定时间设定的不合适吧

网友I:
与非子说的很清楚了
应该是时间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