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4):
就是公司用的电机是国外的,参数是正常频度是66HZ,最高可达70HZ,
功率是22KW,现在就是设置在了变频器最高频率是50HZ,运行正式常,
现在就是要把变频器,设置成可以调到60HZ,应怎么样设置,
主要设置哪几样参数,就可以实现,先谢谢各位了。
补充 一下,用的变频器是西门子430型号的。

网友A:
调最高输出频率就可以了,但必须要有变频器资料才可以,要不然你必须知道地址。

网友B:
P1082是最大频率0-650HZ,你试试吧。

网友C:
第一步,设置P1082=60,其它参数不动;
第二步,P340=1,电机的静态参数计算,完成以后,紧接着做P1910=1的自动优化(需要合闸启动),完成以后,设置参数P2000=60。即可完成。

网友D:
把输出最高频率限制调高就可以了

网友E:
最大频率到你需要的值就上去了

网友F:
几乎所有的变频器把输出值上限改大都有以下参数:
上限频率;
最高频率;
模拟量输入10V对应的频率(或电流20mA对应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