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楼主(2009-02-14):
我有一台CPM2AH-60CDR-A  ,电脑需要什么软件支持。那可以下载。那位前辈有给传一份

          qq;byhx158@qq.com

楼主:
我以前下载了CX-Progammer7.3  plc梯形图编程支持软件,但打不开。我该怎么下载

网友A:
下载的软件有问题吧。

网友B:
软件是向下兼容的,你看看通讯设置和电缆吧。

楼主:
在那里可以下载完整的CPM2AH中文说明书和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那里可以下载完整的CPM2AH中文说明书和软件

软件可以在www.fa.omron.com.cn欧姆龙的官方网站下载7.3的cx-programmer版本,从2.0~7.3的版本均可以连接,但是如果你是要那个USB转rs232的话要小心了,很多转换器均会有问题,cx-programmer V8.0不建议使用,因为目前市面上均为流传的Demo版本或者单一序列号的版本,其CX-Server会有一些问题,所以会造成不能联机。

至于CPM2A的手册,您可去欧姆龙官方网站download.

网友D:
应该是下载的文件有问题,再重新找一个吧
我习惯在电驴上下载,一般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E:
呵呵;CPM2AH系列用CX-P V3.0的就支持了,高的版本更不用说;
不过查一下你的版本是不是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