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问题。

楼主(2009-02-14):
一个项目中应该使用的是6极3kW电机,西门子的MM440做控制。买来的电机铭牌数据是按照6极3kW的参数标出的。可是今天调试发现,6极3kW电机铭牌数据设置并优化变频器以后,电机运行起来的转速不对劲,拿手持转速表一测,转速不对呀,50Hz的时候,电机的实际转速并不是1000转/分,而是1500转/分。^_^,原来制造商竟然把5.5kW的4极电机当成6极3kW的电机发货了,机座号都是一样的,但是电机的极对数不一样,而且额定同步转速也不一样。

问题是,我能用这台电机近似的模拟6极3kW电机的特性吗?我的变频器也是3kW的,是与原定的6极3kW电机配套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各位高手赐教。在此谢谢了!(说明:时间不允许我更换电机了)

网友A:
大变频带小电机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小变频带大电机,小心烧变频器。

网友B:
不是很好弄吧,变频器有点小了,而且电机的扭矩低了
没有好的办法,看看后面的各位是否有经验了

网友C:
如果不想换电机,可以不用变频器,用减速机代替(可调)。但是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控制要求

网友D:
变频器带有保护,烧是不会的;
不过负载大的时候肯定是不能运行的;
低负载时可以试一下;
如果不行也不能换电机那只能换变频器了;

网友E:
6极与4极电机相比电流要略大点,如果功率再互补一下,那他们的电流会不会相差不大了呢,配变频器时候主要因数是看电机电流啊,比如一台400KW电机。实际工作电流不会超过500A,我们就可以用315KW的变频就可以了。不晓得在您这个情况下实不实用啊。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发言、分析。大致的计算和分析了一下,确实还存在问题。如下:

4极5.5kW电机的额定电流11A左右,额定扭矩35Nm;6极3kW电机额定电流7.2A,额定扭矩28.65Nm。

如果估算他们的激磁电流都在大约1/3额定电流左右,那拿4极5.5kW电机当6极3kW用,显然扭矩达不到(如果变频器采用3kW的),因为7.2A的限制电流用去3.6A作为激磁,还剩下3.6A作为转矩电流,也就能发出大约5.5kW电机的一半额定转矩,所以没戏。

若想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3kW的变频器,换成5.5kW的。这样即可解决问题了。

网友F:
变频器换成5.5KW的,电机也要换吧。如果还用3.0的电机,电机就要过载运行,时间长了要烧电机的。

网友G:
如果你设计的设备在转速上没有太大的要求的话可以换变频器
如果当初你设计的是用6极电机的话就肯定是在转速和扭矩上有要求
不管换哪个都要满足你当初的设计要求

网友H:
变频器带有保护,不过负载大的时候肯定是不能运行的

楼主:
引用9楼发言:
-------------------------------------------------------------------------
如果你设计的设备在转速上没有太大的要求的话可以换变频器,如果当初你设计的是用6极电机的话就肯定是在转速和扭矩上有要求,不管换哪个都要满足你当初的设计要求
-------------------------------------------------------------------------
下图示可以看出,5.5kW的4极电机,在1000r/min状态的功率大于3kW,因此,完全可以代替6极3kW电机的性能,只要将变频器改为5.5kW即可。

网友I:
变频器换成5.5的,电机不用换,电流不是变频所决定的,你不用管它。如果是1.5的就电机就要注意考虑失速的问题了。你这里不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发言、分析。大致的计算和分析了一下,确实还存在问题。如下:

4极5.5kW电机的额定电流11A左右,额定扭矩35Nm;6极3kW电机额定电流7.2A,额定扭矩28.65Nm。

如果估算他们的激磁电流都在大约1/3额定电流左右,那拿4极5.5kW电机当6极3kW用,显然扭矩达不到(如果变频器采用3kW的),因为7.2A的限制电流用去3.6A作为激磁,还剩下3.6A作为转矩电流,也就能发出大约5.5kW电机的一半额定转矩,所以没戏。

若想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3kW的变频器,换成5.5kW的。这样即可解决问题了。

我觉得差不了那么多,激磁电流I0与实际出功电流是矢量叠加,转矩应该不会到想象那么小。

网友J:
近似运算方法:
激磁约11/3=3.7,额定有功电流11^2-3.7^2再开方=10.4

若视在电流限定7.2,有功电流将限制在7.2^2-3.7^2再开方=6.2

按此比例,5.5KW电机钮矩将约为6.2/10.4=20.8Nm。

再考虑这个扭矩计算是在1500转下的,如果降到1000转以下,此时要达到同样转矩,定然不能用普通VF方式,因此,电流也必须有所提升才能保证转矩----提升多少,这个俺就没研究过,不会算了。

结论仍然是:如果电机不能换,就换与电机匹配的变频。

楼主:
楼上回答精彩!看后意犹未尽的感觉。叩谢并封精!找机会我一定做一个测试,来验证上述计算的效果。

网友K:
最好不要用,很容易让变频器过载烧毁。

楼主:
噢,做好了电流限幅和电机的数学模型,就能保护电机或变频器不会过电流。

网友L(2009-03-31):
我认为,主要看你的电机转速一般是多少,如果小于1000,如在800左右,应该是可以用的(暂时用到起),马上联系厂家再发一台3KW6级的来更换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