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盖子怎么打开啊?

楼主(2009-02-14):
第一搞ABB。摸了半天都没有打开这层机壳。除了周围的卡口和最下面的两个胶钉,哪儿还有机关哟?感觉就是外控接线那两个板子下面不动。请师傅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我拆过西门子,也是很不好拆,你一定要仔细的看呀,我在你这个图上看不出来哪能拆,你还是现场好好试拆吧。

网友B:
有些是不怎么好拆的,要仔细看一下,这个没拆过
上次拆个DELL的电脑,也费了好大的劲

网友C:
看样子是ABB510的机子吧

楼主:
是的,这层灰色的盖子能动,就是取不下来,
老外为什么喜欢把机器搞得这么难开?
想修它,结果壳都打不开,呵呵,真的点好笑

网友D:
看看说明书再打开吧,不要弄坏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E:
这样看来还是那些用螺丝固定的好

网友F:
螺丝下来了 你也不好弄
里面可能咬合的比较复杂 我拆过西门子的

网友C:
感觉机器还蛮新的 是坏了嘛?

网友G:
外观看是ACS 550的机器,之前开过,应该是从上面往外往下脱开。

楼主:
有点晕,昨天回去看了半天,发现一个不易看到地方,就是右边那个白色圆标贴下面有个镙丝,呵呵,打起电筒才发现的

网友H:
有说明书也没用 ,说明书是那个不会将这个的,是忽略还是有意不知道,我只记得厂家的来拿手比划一下尺寸,用小起子在选好的为位置一顶,一撬,开了。外观看不到

网友I:
日本的东西用的螺丝很少,但咬合的非常巧妙和紧密,我拆过很多日本的随身听,上面干脆没有螺丝,但打开特费事,不小心就回、会损伤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