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怪事

楼主(2009-02-14):
我有个三菱PLC ( FX1n-14MR-001)里面以前灌过一个程序,现在我把程序清了灌了一个新程序,结果一上电所有说出继电器都吸合了(程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高手请赐教!!!QQ285794003

网友A:
和前面的程序没什么大关系,正常时下载一个程序,上一个程序就不在了
输出全有,那输出灯有没有量呢
监控下这些输出是怎样的

网友B:
如果程序没问题,那么断电后再运行还有没有这现象。

网友C:
把PLC上的开关放到STOP位上,如果继电器全部还是吸合了,说明I/O板上的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D:
1.首先你没下载你的新程序前,这个PLC是不是工作正常的。
2.你把所有的程序全清了,下载一行指示试试
3.全不行的话,就是输出板坏了。

网友E:
看来是你的PLC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A:
楼主没一点反馈了

也可以把PLC内存清除下,断电后再通电下载程序

偶尔见过PLC程序处理不正常,这样操作排除的

网友C:
如果是输出指示灯不亮,而所有继电器一通电就全输出了,就是I/O板上的驱动芯片烧毁的原因;

网友F:
1,你可以断电后,从新上电,再看输出点是不是还有输出。
2,你先得保证程序没问题,用电脑监控看看。
3,假如都没问题,那就是你PLC本身的问题了,得拿出去修。

网友C:
发个贴就不见了,贴子先锁定;
要回复的话把情况说明用站内信息发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