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5):
步进电机不工作,怎么判别是控制器、驱动器还是步进电机的问题?控制器、驱动器、步进电机分别是怎么测量好坏?二相、三相、五相电机内部各是怎样的?谢谢各位。

网友A:
步进电机不工作,要检查是控制器、驱动器还是步进电机的?
1、控制器:是向驱动器发送脉冲和开关指令的,一般驱动器有不需要控制器而直接驱动电机的功能,如果直接驱动是好的,那么问题就出在控制器上。
2、驱动器:排除控制器的问题(可用替换法)后再对步进电机检测,正常情况下用电机额定电压一半的电压对各相逐一通电,电机会作小角度的旋转,如果电机也没问题就是控制器的问题了。
3、步进电机有二相、三相、五相等,一般出厂说明书上都内部线圈接线图可参考。步进电机是其中一相通电就走一个角度、第二相通电再走一个角度.......如此循环就“转”起来了。

我的博客里有点关于步进电机的知识和实验可参考: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plc%2Dcontrol

网友B:
如果不知道怎么测量,用替换的方法来判断,比较科学和简单

网友C:
呵呵;控制器可以通过测试有没有脉冲输出来判断;
电机及驱动器最简单的是用同型号的换个来排除;

网友D:
有同类的更换当然更好了,如果没有的情况下:
(1)步进电机通电后会自锁,如果不能锁住,很可能是驱动器坏了。
(2)二相步进电机就是二想独立绕组,如果烧了,那会相间不平衡。五相电机同样测量平衡。
(3)电机能锁住,但不动作,这很可能是没有脉冲信号,或者驱动器信号端有问题。

网友E:
不懂。
冒了泡泡。

网友F:
学习了,最近正用步进,

楼主:
我的驱动器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是深圳雷赛牌的